UHF RFID天线选择和最佳输出功率

楼主:
  无源UHF 读卡器工作的模式要求读卡器在接受信号的时候同时还要打开功放提供给标签能量,因此将会有一个强信号泄露到接受端。假设天线端口驻波比为1.5,根据公式 可得到S11=-14db,如果发射功率是27db,那么发射信号经过环形器泄露到接受端的信号大小为13db,这个信号将同天线接受到的有用信号同时到接受端,而13db的强信号经过衰减后将刚好达到接受端混频器的输入1db压缩点。所以如果天线端口的驻波比大于1.5,那么发射回来的信号大于13db,从而超过混频器的1db压缩点而阻塞接收机信号。因此在选择天线的时候,要尽量选择驻波比比较好的天线,这样才能得到良好的读卡效果。

由于天线的阻抗并非理想的50欧姆,采用不同驻波比的天线,模块的最佳输出功率也不相同,并非是输出功率越高,读卡距离越远。

网友:
理论检验,相同标签,相同环境,相同距离,相同天线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将输出功率改小之后扫描标签的成功率上去了,也就验证了上面的理论。

将输出功率打低之后扫描标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