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lcd12864的简单疑问

楼主:
我想做一个指针式的万年历,要选用lcd12864,。现在问题是,我在protues中找到的lgm12864是18引脚,而我看资料上的是20引脚。那么我选用18引脚的,是否可以运行原来的程序。或者说我去哪里找到20引脚的12894.据说这个是带字库的,大神有的话可否给我发一个
先谢过了

网友A:
只要引脚功能是一样的,你就可以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引脚功能是一样的,你就可以去试一试
找到了,但是我怎么把别人封装的这个原件用在我自己的电路途中,我做好了,但是开始仿真的时候,无法解析这个器件。这个器件在别人的电路图中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但是我怎么把别人封装的这个原件用在我自己的电路途中,我做好了,但是开始仿真的时候,无法解析这 ...
这个我没有做过,不清楚怎么实现你说的,你可以去查一下仿真软件如何添加或者导入新的元器件

网友:
液晶这个东西不同的厂家的操作都会略有不同的,一般来说控制芯片一样的话操作一般就一样。像这么多脚的应该是并口的,时序上差别应该也不大,注意管脚顺序一直就行,至于管脚数不一样多,就得具体看一下这个管脚是干嘛的,有些是控制对比度的,或者背光的,这样的都是外接的,有些模块没有这些管脚。如果你想做出实物,最好先有一个现成的模块,仿真之后也不一定能完全应用到实际模块上,一般都得再调的。但是仿真一下有助于对液晶操作方法的理解。

网友:
其實不管什麽型號的LCD,只要都是並口傳輸的,注意下protues中的lgm12864的引腳的定義,只要引腳的定義對上了就可以實現相應的功能了。引腳的多少一般是因為可能有些模塊自帶控制背光,而有些是外置電路。LCD12864主要的要用到的就是RS、RW、EN、D0~D7這些和信號有關的引腳,在注意下PSB(串并選擇)和復位引腳的電平就好了,最後供上電源就好了,然後就是軟件的編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