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点不亮VGA

楼主:
我使用am335x通过SDA7123连接VGA,通过DS90C363MTD连接LCD屏,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以下问题:
1、上电后,LCD屏可以正常显示,但是VGA不显示,VGA显示器提示“out of range”
2、更换一个VGA显示器后,可以显示图像,但是图像的位置不对。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输出,有可能输出就已经不是V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输出,有可能输出就已经不是VGA了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输出不是VGA怎么可以测出来啊?望赐教!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