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传输速率该怎么测试啊?

楼主:
cc2530传输速率怎么测试?跪求测试方法啊?

网友:
传输一段已知长度的数据,数据量尽量大一点,然后用掐秒表,根据时间计算。当然,如果用程序来代替人工掐表的精度就会很高,人工法时数据量越大精度越高。此法测试的是等效传输率,空中传输率高于该速率,那是因为协议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