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输出端口仿真问题

楼主:
用designer仿真DAC5672的IBIS模型,当仿DAC的输出端口时,是不是输入端应该加正弦信号,输出的应该是模拟信号,可是出来的却是0和1的数字信号。怎么回事?

以下是DAC的datesheet上的DAC的输出简单示意图

输出时由多股电流组合而成,而我仅仅给的是正弦信号,这样可以吗?是不是ansoft  designer 无法仿真DAC的输出端口?

网友:
中间那个是啥器件啊? 实际应用,你接运放跟随的话,输入正弦波,输出也是正弦波(如果单电源接法,低端或者说0点会比较差);

网友:
真心不懂,没玩过这么高级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