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4的FPU浮点运算单元需要在CCS中设置吗,为什么软件开启FPU没用

楼主:
执行一个非常复杂的浮点运算,时间是8.5秒
运算程序如下,随便写的。
for(i=0;i<100000;i++)
{
a=a+1234.56789;
b=a*9876.54321/1234.56789;
c=b/a*sin(3.14);
}

在程序中加了这两句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之后运行时间还是8.5秒没变。

我想是不是FPU没有打开,是不是FPU需要在CCS里设置打开才行呢??求大神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
你看下这个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x/f/96/t/29461.aspx

网友A:
用ROM_FPUEnable();
ROM_FPULazyStackingEnable();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加的位置不对,放在 main() 入口,SysCtlClockSet()  之前 试一下

网友:
就是加在这个位置没错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加的位置不对,放在 main() 入口,SysCtlClockSet()  之前 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加在这个位置没错

那就只能试试 2 楼说的方法,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 TivaWare 中的那个产生 Sin 曲线的例程,这里边应该用到了 FPU 。不过是基于 MDK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OM_FPUEnable();
ROM_FPULazyStackingEnable();试试
刚试了,,也不行。。请问你有用过FPU吗,有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试试 2 楼说的方法,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 TivaWare 中的那个产生 Si ...
刚试了2楼的方法也不行。。你说的那个sin函数官方程序在哪呢,我咋在TIVAWARE里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2楼的方法也不行。。你说的那个sin函数官方程序在哪呢,我咋在TIVAWARE里找不到
E:\Program files\TI\TivaWare_C_Series-1.1\examples\boards\dk-tm4c123g我的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这个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tiva_arm_cortex/f/96/t/29461 ...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解决了。。CCS编译器是默认开启了FPU功能,在propertise——bulid——arm compiler——processor options 里的specify floating point support里配置,默认为FPv4SPD16 。如果编译器使能了FPU功能,而芯片未开启FPU单元,程序运行到浮点语句时就会出现异常。相反,如果编译器未使能FPU功能,芯片即使开启了FPU单元,程序还是会按照未使能FPU的代码进行处理。

一旦选择“use FPU”功能,如果代码中带有单精度浮点运算的代码,编译器就会使用带V的FPU单元汇编指令,无论芯片是否开启了FPU单元功能。如果选择不使用FPU功能,即使芯片开启了FPU单元,编译器一样不会采用带V的汇编指令。

这两句话非常好呀。因为编译器开启了FPU功能,只要代码里用到了float运算,无论代码里是否开启FPU单元,编译器都使用FPU单元的汇编指令。除非用FPUDiable语句把它关了,那样程序执行就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