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顺利解决两种方式下载 WIFI_Driver失败的问题

楼主:
使用摄像头例程失败,猜测可能是因为直接用jlink灌程序,BOOT被冲了。所以打算先重新灌下代码。但在使用 JLINK 下载 WIFI_Driver时失败,如图所示

官网提供的EMW316x_WiFi_driver压缩文件中有EMW316x_WiFi_driver_5.90.230.1.bin和EMW316x_WiFi_driver_5.90.230.3.bin这两个bin文件,都试过了不行。
现将整个过程列出

1)使用 JLINK 下载 BOOT
这步是正常的可烧入的。

这个对话框是用户手册没提到的。两个选择我都试过,如果选否,则如下所示,是无法下载的

如果选是,则与用户手册对话框相同,

选择否

下载正常。
2)使用 JLINK 下载 WIFI_Driver
这就是下载失败的那个

修改地址

修改地址

修改地址

弹出的对话框选择否。

就出现这个了,无论选择官网提供的EMW316x_WiFi_driver_5.90.230.1.bin或EMW316x_WiFi_driver_5.90.230.3.bin都不行。3) 使用 Bootloader 下载 WIFI_Driver
这种方式下载 WIFI_Driver也不行,会一直卡住。
如图

这是第一次下载时的情况到15%时就卡在那了,半小时数字都没动过
我只好断开,重新再操作一次,如下图

这次在6%就卡在那了。我以为可能是显示比较慢,结果一直等到准备睡觉了还是6%。只好关了。
手册提供的两种方式下载 WIFI_Driver都没成功,真郁闷
解决方案:使用jlink将整个芯片擦除,再重新开始烧入BOOT,wifi driver,两种方式就可以顺利进行

唯一让我疑惑的就是使用 BOOT 下载用户程序
使用jlink方式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起始地址改了。
但使用 BOOT 下载用户程序方式如图所示
从头到尾没写是从哪个位置开始烧的,这种方式不会覆盖其他已烧入的程序么?是不是也是因为使用MDK编译时在target中将地址改了,所以bin文件有记录知道要从什么地址起开始写入?

网友:
你先用JLINK 把芯片的Flash全部擦除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