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怎样使D1不截止  处于导通状态     原因是C3充面电后  使得D1两端的电压相等  这样D1就不导通了

网友:
使D1不截止只能在D1正极处加偏压,楼主所言实在是不知所云。

网友:
倒底是要D1不导通,还是要D1不截止?

楼主的图,文字叠文字,文字叠元件,文字叠导线,违反三项制图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