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SP2812遇到的问题

楼主: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Program Files (x86)/CCSv6/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7/lib/rts2800.lib', needed by `ExFlash.out'.

网友:
重新定位“rts2800.lib‘文件。

网友A:
CG_TOOL_ROOT\lib\rts2800.lib或者
C:\ti\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7\lib\rts2800.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CG_TOOL_ROOT\lib\rts2800.lib或者
C:\ti\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7\lib\rts2800.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