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STM32 BLDC驱动板到了(有问题也可以发本版块讨论)

楼主:
补充下,最近有问我,是不是代理或者技术支持?

简单介绍下,我做了快10年的研发,做过测试仪器,电源,电机控制等;
06年以前在船厂,家电,医疗行业等做过研发;
接触过绣花机,激光雕刻机,手持,万用表做过运动控制卡,USB的数据采集等;
PCI,USB,CAN接口等做过多年的产品,遗憾的是以太网没做过;
09年开始并承担管理工作,现任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

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自己买器件焊接,材料成本不到50吧;
这个算是第3个版本,在前面的基础上改进的;2轴的BLDC板下周可以到(用的407),公司产品用,到时候可以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原理图1

网友:
PIC一些关于BLDC的资料:

PIC BLDC orign.pdf (711.22 KB, 下载次数: 56, 售价: 20 分芯积分)

网友:
赚钱不容易,赞不支持免费送;
还望大家见谅;
如果在杭州,觉得贵的话,也可以找我借我板子;
大多ST的板子都有,TI 的DSP开发板都有;
USB的板子也有几块;
有技术问题也可以找我讨论;
做过多年的万用表,测试仪器,光学仪器,运动控制卡,步进驱动也有接触,无刷和伺服还不是很熟悉;
板子画的也不好,希望大家不要笑话;

联系QQ:2302386393; STM32F BLDC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 工业级PCB空板 提供原理图(PDF格式)
和源码,及相关学习资料,共300M左右;
联系QQ:2302386393;
并提供5个开发板的资料(3个是本人设计的);

有问题也可以发STM32技术版块讨论;

如果在杭州,需要板子的也可以找我借,ST官方的不少开发板都有;

资料说明:
1、有详细的使用文档;
2、提供的方波驱动,正弦波驱动还在调试中,暂时不提供;
     后续也会免费提供基于FOC4.0的算法;
3、板子所使用驱动器外壳,可直接在淘宝买到,15元左右;
4、目前提供5个板子的资料,大部分板子本人自己设计的;
     有些板子有多个例程可供参考;5、启动的时候,从低俗启动,再加速到目标速度(做了软启动);
6、提供正转1周,反转1周,正反转1周测试程序(前提需要通过宏定义设置转1圈需要的步数,目前我用的电机是18步1圈的,一般是6步,12步一圈的);
7、板子硬件说明
      电源输入:支持12到48V,更高电压需选择高耐压的MOS管;
      通讯接口:预留1路232接口;
      过流保护:可采用软件电流采样过流保护,硬件预留了保险管接口,淘宝可买到10A的保险管;
      霍尔接口:支持霍尔输入;
      调速:       具有电位器调速接口,也可以自己通过串口设置;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ST官方一些无刷板子使用资料:
1 kW 3-phase motor control demonstration board featuring.pdf (1.19 MB, 下载次数: 94, 售价: 20 分芯积分)

ST 80W BLDC原理图.pdf (309.06 KB, 下载次数: 99, 售价: 20 分芯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拍的不好,还没有清洗;用洗板水洗下就很干净了;

网友B:
不错 , 这是用来驱动那种电机  ?

网友:
谢谢版主支持,继续发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 这是用来驱动那种电机  ?
目前只支持低压直流无刷;
后续会推出步进,伺服的;

网友:
原理图2

网友:
以前买的板子资料:

网友:
ST关于FOC,马达的一些资料;

基于STM32的PMSM

基于STM32的PMSM

基于STM32的PMSM

基于STM32的PMSM

网友:
以前买的板子资料;

网友:
强大,一直觉得工业板很神秘。关注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 也之前也在BLDC,做的是高压无刷
主控用的是STM32F103C8T6, 采用ADC BEFM

网友:
刚初略的看了一下, 好像看到是有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