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3内存窗口的使用请教

楼主:
有的时候,CCS的内存窗口,显示的全部都是问号,此时内存地址的数据无法改变。如下图,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非得重复位系统,加载OUT文件才能解决吗?

网友:
可以改变数据类型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GEL文件的配置,特别是DDR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