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蓝牙的接收发送,谁有做过啊?

楼主:
51单片机控制蓝牙的接收发送,谁有做过啊?

网友:
蓝牙只不过把有线传输编程变成无线传输,以前可能用通过USB转ttl使51和串口助手通信,现在只不过在其中加个蓝牙,其他的照常

网友A:
你直接用CC2540就行了,这个也是51内核的,如果要外置一个51单片机,你可以通过串口和它通信

网友:
网上有卖蓝牙模块的,也附赠资料(其实就是串口通信),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CC2540就行了,这个也是51内核的,如果要外置一个51单片机,你可以通过串口和它通信
CC2540的开发可比一般的51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