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试用】原厂demo体验

楼主:
看过各个模块以后,最近又测试了一下自带的demo。论坛上已经有很多人分享了经验,但是都是从刷bootloader开始的。可是其实作为厂商来说,不大可能会给空的芯片啦,所以,咱呢,就直接上电测试吧。万一刷的不好,还能留点证据。我拿到的这个核心板排针焊的有点歪,弄了很久才插进去。板子上电可选usb或者dc5v,可是不能使用usb2uart供电,因此必须把附赠的两根线都连上,才能用。和很多官方出的开发板相比,这点有点弱。一般官方开发板都可以usb供电+板载调试+虚拟串口,一口搞定。当然单独供电也有好处,就是对于外设多的情况,电流可以足一点。原本芯片已有测试代码,所以其实不需要任何工作,只要接上串口就有显示的,可以看部分板子功能。用A-E来选择测试功能,不算全面,但可以看到硬件是否已经正常工作。

下面逐个来看看。第一A是测试LED和按键。开始用的超级终端,发现跑马灯有,可是按键没效果。换了sscom,发现灯不亮,但是按键有效果。好奇怪。由于需要输入回车,所以还是继续在超级终端里面玩。

回车之后会自动往下走demo,前面的RTC和18B20测试顺利通过,能看到时间,和温度。根据以往的经验,ds18b20是比较敏感的,手拿过之后,温度升的比较快,所以我们看到温度在慢慢下降。

可是接下来的光敏就没那个顺利了,首先原理图上就没找到这个电路!!!但是基本原理就是和某电阻(板上应该是10K)串联分压。虽然手头没有光敏电阻,但是可以用开路和短路模拟两种极限情况。印象中光敏是越黑电阻越大。可是不管是开路还是短路,4个user led都是常亮的,好奇怪咯。根本没有像提示说的那样。最后用万用表大法,测得分压输出接的是PA1,嘿嘿。

更诡异的在下面,直接回车没响应了,只好reset,手动选D开始LCD测试。LCD插针很多,但是其实用到的可能一半都不到,插针多了插拔很麻烦,不插稳,后面校准就会接触不良。但是看到很多LCD都很多腿,不理解,不都是SPI口的吗,干嘛这么多腿?一番校准后就可以乱涂乱画了,拆封后屏幕上有很多划痕,估计就是这么来的,哈哈。

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每次第一次测试玩,再回车,就进入短路测试,不知道为啥。

然后就是摄像头测试了,就读个id,走了

开路测试结果,好多开路短路啊
I2C0 存在开路
I2S2 存在开路
I2C2 存在开路
CAN1 存在开路
UART1 存在开路
UART1 OK
SPI1 存在开路
SPI2 存在开路
完成测试\r

>SYSCLKSource is PLL!
  >SYS clock = 120MHz
  >HCLK clock = 120MHz
  >PCLK1 clock = 30MHz
  >PCLK2_clock = 60MHz
GPIO焊接测试:
***********************************************************************
PD初始化完成
  PB4 X
  PF9 X

***********************************************************************
一共 40 个管脚参加测试,有以上 2 个管脚短路了。

最后测了一个wifi,发现可以找到3个ap,应该工作正常。

最后发现,当断开超级终端以后,正处在LED测试的灯都灭了,这是按键就可以了,user1是跑马灯,user2是闪烁,joystick的abcd
分别点亮led4321。demo走完,发现还有好多模块没有上电呢,等待后续跑代码历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