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头戴显示器的芯片选型

楼主:
大家好! 我们是创业公司,正在进行一种具有专利的3D头戴显示器的开发,特想咨询以下问题: 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是将3D节目通过HDMI接口或者TF卡或者无线输入进系统,在系统中分离出左眼画面和右眼画面,并分别作左右镜像处理后,分别输出到位于左眼位置和右眼位置的两块LCD显示屏幕上。不知道是否有AP芯片具有两个同样的输出到LCD屏幕的硬件接口,能带两块屏幕?内部处理模块能否满足我们的要求? 谢谢!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633.cc"><link href="http://bbs.633.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网友:
帮顶一下,,这个很好奇 问3D头戴显示器想实现什么功能?带在自己头上,显示让自己看还是别人看, 智能眼镜?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bbbb.cc"><link href="http://bbs.bbbb.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网友:
用FPGA去做吧。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866.cc"><link href="http://bbs.866.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网友:
帮顶一下,,这个很好奇 问3D头戴显示器想实现什么功能?带在自己头上,显示让自己看还是别人看, 智能眼镜?谢谢帮顶! 我们第一步主要是想实现个人3D影院的功能,类似sony t3一样,以后我们想加传感器做VR,加摄像头做AR,开发商业和行业应用等等。但是目前卡在硬件设计上了,希望有高人帮助。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866.cc"><link href="http://bbs.866.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网友:
用FPGA去做吧。感谢指教! 不知道哪位FPGA高人能出来指教一下我们这个想法可行不。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866.cc"><link href="http://bbs.866.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网友:
感谢指教! 不知道哪位FPGA高人能出来指教一下我们这个想法可行不。再给你提示一下,就你们的想法而言,基本上只能用FPGA去实现,但你们的想法实在有点不可思议,明显的不懂行。为什么要HDMI接口?拖根线不觉得难受么?!人动的时候对电缆的拖带问题怎么解决(看3D,多少人能呆呆的坐着不动弹?)?而且会因此带来技术上的重大麻烦,搞的只能用FPGA去做,而且技术上全部是非标,根本没有性价比。就算做出产品了也会给人骂死,这么去创业是活的不耐烦了! 正确的方向是: 1、本地播放器; 2、通过WIFI走无线视频。 这两个方向都有现成的技术资源、行业标准和供应商体系,性价比和实用性比你们现在的思路强多了,而且二者可以结合成一体同时实现。用一片带双路输出显卡的高性能多核ARM整合处理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包括你日后想添加的传感器和摄像头的控制与信号处理等。另外提醒你,如果资金不够充足的话,这类产品可不适合小规模创业。即使有土豪给你第一笔启动资金,而你不会按正确的商务路子办事的话,事情可难以办成。 涉及商务上的事本不能公开多说,说了犯忌讳,这事俺从来还没干过。只是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年轻人创业走上邪路,所以给你点忠告和方向提示。 给你说的这几句话,值你们51%的股份。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866.cc"><link href="http://bbs.866.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网友:
感谢您的指教,其实HDMI接口我们也可以不要的,主要是想到也许用户会拿来接3D蓝光机,游戏机,机顶盒什么的,有个HDMI输入的话,适应面会广一些。
那再请教一下,去掉HDMI输入以后,您说的“一片带双路输出显卡的高性能多核arm整合处理器”都有哪些啊?能否推荐一些型号。我们也咨询了一些芯片厂商,他们的芯片的显示输出接口很少有带两个一样接口的,基本是HDMI,LVDS或DSI一样一个,而且芯片里面只有一套显示硬件,只支持同样内容同步显示在两个接口上, 不合我们的要求啊。
谢谢!

网友:
chunyang 大侠,您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