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硬件篇之四

楼主:
         本篇将要介绍的是LCR的电源部分

       上图是电源部分的原理框图,右侧是一个典型的单键开关机电路,由单片机程序配合实现开关机,在关机后由MOS完全切断电源(当然,会有点漏电)。靠左侧是由两片带使能端的LDO完成对整机的供电,数字电源+3.3VD,模拟电源+3.3VA,其中数字电源在开机后始终保持使能,负责给单片机供电,模拟电源则受单片机控制,在信号采样完成进行运算的过程中,会将整个模拟区域断电,在运算快要完成时,恢复模拟区域供电,同时利用余下运算所需要的时间,实现模拟区域的上电稳定过程,随后会进行下一次采样和运算。
       充电电路由一片LTC4054完成,LTC4054是一片使用简单,性能可靠的单芯锂电池充电芯片,状态引脚连接至单片机IO,即可以由单片机监控锂电池的充电状态。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使用的一节850mAh聚合物锂电池充一次电,连续运行大概可以用50个小时左右,配合软件的自动关机功能,按一次用5分钟计算,感觉还能接受,低功耗设计是个细活......
       硬件篇到此已是第四篇,下一篇就是硬件篇的最后一篇,也是最关键的一篇,讲测量电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
额,这篇是不是写得太差了,没人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篇到此已是第四篇,下一篇就是硬件篇的最后一篇,也是最关键的一篇,讲测量电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

哥们,应经发了,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