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Black 读取MPl3115的Device ID一直为0

楼主:
请问大家有做过mpl3115传感器的吗?我用BBB上写个应用程序去读取mpl3115的WHO_AM_I寄存器,通过smbus读取的,读取的正确结果应该是0xc4,但是一直返回,通过调试是Remote I/O error,但是芯片拿到树莓派上用是可以读取的(网上下载的树莓派的python程序),所以芯片应该没问题,但是同份代码我去调试mag3110是可以读取ID的,也可以读取数据。大家能给个思路调试吗?
代码:
struct eeprom
{
        char *dev;         // device file i.e. /dev/i2c-N
        int addr;        // i2c address
        int fd;                // file descriptor
};

static inline __s32 i2c_smbus_access(int file, char read_write, __u8 command, int size, union i2c_smbus_data *data)
{
        struct i2c_smbus_ioctl_data args;

        args.read_write = read_write;
        args.command = command;
        args.size = size;
        args.data = data;

        return ioctl(file, I2C_SMBUS, &args);     //调试到这里出现Remote I/O error
}

int eeprom_read_byte(struct eeprom* e, __u16 mem_addr)
{
        int r;
        union i2c_smbus_data data;

        ioctl(e->fd, BLKFLSBUF);  //clear kernel read buffer

        __u8 buf =  mem_addr & 0x0ff;
        r = i2c_smbus_access(e->fd, I2C_SMBUS_WRITE, buf, I2C_SMBUS_BYTE, NULL);
        usleep(10);

        if (r < 0)
                return r;
        if (i2c_smbus_access(e->fd, I2C_SMBUS_READ, 0, I2C_SMBUS_BYTE, &data) < 0) {
                perror("Erro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x0FF & data.byte;
}

int eeprom_write_byte(struct eeprom *e, __u16 mem_addr, __u8 data)
{
        int r;
        __u8 command = mem_addr & 0x00ff;
        union i2c_smbus_data i2c_data;

        i2c_data.byte = data;
        r = i2c_smbus_access(e->fd, I2C_SMBUS_WRITE, command, I2C_SMBUS_BYTE_DATA, &i2c_data);

/*
        if(r < 0)
                printf("IIC write error");
*/
        usleep(10);

        return r;
}

int eeprom_open(char *dev_name, int addr, struct eeprom* e)
{
        int funcs, fd, r;
        e->fd = e->addr = 0;
        e->dev = 0;

        fd = open(dev_name, O_RDWR);
        if(fd <= 0)
        {
                fprintf(stderr, "Error eeprom_open: %s\n",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if 1
        // get funcs list
        if((r = ioctl(fd, I2C_FUNCS, &funcs) < 0))
        {
                fprintf(stderr, "Error eeprom_open: %s\n",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endif
        // check for req funcs
        /*CHECK_I2C_FUNC(funcs, I2C_FUNC_SMBUS_READ_BYTE);
        CHECK_I2C_FUNC(funcs, I2C_FUNC_SMBUS_WRITE_BYTE);
        CHECK_I2C_FUNC(funcs, I2C_FUNC_SMBUS_READ_BYTE_DATA);
        CHECK_I2C_FUNC(funcs, I2C_FUNC_SMBUS_WRITE_BYTE_DATA);
        CHECK_I2C_FUNC(funcs, I2C_FUNC_SMBUS_READ_WORD_DATA);
        CHECK_I2C_FUNC(funcs, I2C_FUNC_SMBUS_WRITE_WORD_DATA);*/

        // set working device
        if ((r = ioctl(fd, I2C_SLAVE, addr)) < 0)
        {
                fprintf(stderr, "Error eeprom_open: %s\n",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e->fd = fd;
        e->addr = addr;
        e->dev = dev_name;

        return 0;
}

int eeprom_close(struct eeprom *e)
{
        close(e->fd);
        e->fd = -1;
        e->dev = 0;

        return 0;
}

void check_normal(struct eeprom *e)
{
        //char ret;
        int status = -1;
        status = eeprom_read_byte(e, 0xC1);
        printf("The status read 0xC1: %d\n", status);
        status = eeprom_read_byte(e,WHO_AM_I);
        printf("The device id: %d\n", status);
        if(0xc4 == status)
        {
                printf("I2C check is OK\n");
        } else {
                printf("I2C check is failed\n");
                exit(0);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eeprom e;
        int ret = 0;

        if ((ret = eeprom_open(I2C_DEV, SlaveAddressIIC, &e)) == 0)
        {
                printf("eeprom open success!\n");
        } else {
                printf("unable to open eeprom device file\n");
                exit(0);
        }

        check_normal(&e);

        eeprom_close(&e);

        return 0;
}

网友:
? 你这是在linux开发的  还是裸机开发
===================================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了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