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 EPWM、比较器、模拟输入输出(AIOn)的问题

楼主:
使用Proteus仿真TMS320F28027遇到如下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指导,谢谢!

void main1(void)
{
        /****************************************************************************
         *模拟引脚输出测试:
         * Proteus仿真,AIO6引脚接2K上拉电阻时:
         *                 执行GpioDataRegs.AIODAT.bit.AIO6 = 1;输出只有100~200mv,
         *                 没接上拉电阻时输出更小22mV左右,执行上述语句为什么输出不是3.3V左右呢 ?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6 = 0;//AIO6 enable
        GpioCtrlRegs.AIODIR.all = 0x1<<6;//output
        EDIS;

        for(;;)
        {
                //GpioDataRegs.AIOSET.bit.AIO6 = 1;
                GpioDataRegs.AIODAT.bit.AIO6 = 1;
                DELAY_US(200);
                //GpioDataRegs.AIOCLEAR.bit.AIO6 = 0;
                GpioDataRegs.AIODAT.bit.AIO6 = 0;
                DELAY_US(200);
        }
}

void main2(void)
{
        /*******************************************************
         * 模拟引脚输入测试:
         * AIO14引脚接一个接入电位器,从0V调到3.3V调整输入电压,
         * 为什么GPIO38引脚输出没变化?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14 = 0;//AIO14 enable
        GpioCtrlRegs.AIODIR.bit.AIO14 = 0; //input

        //Configure the GPIO38 as general purpose I/O and en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8 = 0; //I/O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8 = 1; //output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8 = 0; //en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EDIS;
        for(;;)
        {
                if(GpioDataRegs.AIODAT.bit.AIO14==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8 = 1;
                }
                else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8 = 0;
                }
        }
}

//================================================================================
void main3(void)
{
        /**************************************************************************
         * 比较器测试:
         * AIO2、AIO10配置为比较器的输入引脚,分别接一个接入电位器,分别调整两个引脚的
         * 输入电压,在COMP1A > COMP1B 和 COMP1A          * 程序如下,问题在哪里呢?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8 = 0; //en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8 = 0; //I/O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8 = 1; //output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 = 1;            // Disable pull-up for GPIO1 (CMP1OUT)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output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3;           // Configure GPIO1 for CMP1OUT operation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2 = 3;    //AIO2 disabled --- COMP1A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10 = 3;   //AIO10 disabled --- COMP1B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the ADC module is clocked
        AdcRegs.ADCCTL1.bit.ADCPWDN = 1;                 //The analog circuitry inside the core is powered up
        AdcRegs.ADCCTL1.bit.ADCBGPWD = 1;                 //Bandgap buffer's curcuitry inside core is powered up

        SysCtrlRegs.PCLKCR3.bit.COMP1ENCLK = 1;
        SysCtrlRegs.PCLKCR3.bit.COMP2ENCLK = 1;
        Comp1Regs.COMPCTL.bit.COMPDACEN  = 1;         //comparator/DAC logic is powered up
        Comp1Regs.COMPCTL.bit.COMPSOURCE = 1;         //inverting input connected to exteranl pin
        Comp1Regs.COMPCTL.bit.SYNCSEL = 0;           //asynchronous
        Comp1Regs.COMPCTL.bit.QUALSEL = 0;                 //Synchronized value of comparator is passed through
        Comp1Regs.COMPCTL.bit.CMPINV = 1;                 //Output of comparator is passed

        EDIS;

        for(;;)
        {
                if(Comp1Regs.COMPSTS.bit.COMPSTS==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8 = 1;
                }
                else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8 = 0;
                }
        }
}

unsigned int Duty=500;
interrupt void EPwm1TimerIsr(void)
{
        EPwm1Regs.CMPA.half.CMPA = Duty;
        EPwm1Regs.CMPB = Duty;

        if(++Duty==600){Duty = 1;}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void main(void)
{
        /*************************************************************************
         *         PWM互补输出测试程序:
         *         试验输出了两路互补的信号,但是...
         *  执行EPwm1Regs.ETFRC.bit.INT = 1;可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这说明中断使能位设置正确,
         *  为什么注释掉该条语句后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程序如下,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8 = 0; //en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8 = 0; //I/O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8 = 1; //output
        EDIS;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1; //Congigure the GPIO1 pin as EPWM1B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Congigure the GPIO0 pin AS EPWM1A
        EDIS;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EPWM1_INT = &EPwm1TimerIsr;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EDIS;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Stop all the TB clocks
        EDIS;

        EALLOW;
        EPwm1Regs.TBPRD = 600;        //Period TBCLK counts;  SYSCLKOUT=60MHZ
        EPwm1Regs.TBCTR = 0;        //clear TB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2;         //UP-DOWM-COUNTE MODE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0;                 //phase loading disabled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0;                 //loaded from its shadow register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3;         //disable EPWMxSYNCO signal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0;         //TBCLK =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0; //1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0;         //Shadow mode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0;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0;                //load on CTR =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0;
        EPwm1Regs.AQCTLA.bit.CAU = 2;         //force EPWMxA output high
        EPwm1Regs.AQCTLA.bit.CAD = 1;         //force EPWMxA output low
        EPwm1Regs.AQCTLB.bit.CBU = 1;         //force EPWMxB output low
        EPwm1Regs.AQCTLB.bit.CBD = 2;         //force EPWMxB output high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1;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the first event INTCNT =01(fir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Duty;
        EPwm1Regs.CMPB = Duty;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clear EPWM1_INT flag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1;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zero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Enable EPWM1_INT generation
        EDIS;

        IER |= M_INT3;

        EALLOW;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 = 1;
        EDIS;

        EINT;
        ERTM;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Start all the timers synced
        EDIS;

        for(;;)
        {
                DELAY_US(10);
                //EPwm1Regs.ETFRC.bit.INT = 1;//can genarate a interrup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