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的检测

楼主:
   1. 光电开关的结构

  光电开关由红外线发射管、接收管构成。常见的光电开关分透射式、反射式两种,透射式的灵敏度较高,但使用不如反射式方便。绝大多数光电开关采用隔离式,即发射管与接收管保持电气绝缘;也有少数产品为非隔离式,即发射管与接收管共地。在光电开关的塑料支架上开有螺钉孔,以便于固定。红外线发射管的峰值发光波长λp=930~940 nm,属不可见光。

  图1 示出透射、隔离式光电开关的外形及内部构造。光电开关的用途极广,可构成液位、转速、流量传感器,还适用于自动售货机、保安装置、通信设备中。

图1 透射、隔离式光电开关外形及内部电路图

  2. 光电开关的性能检测

  采用“双表法”检查光电开关的电路如图2 所示。为避免外界光线的影响,应尽量在暗处检测光电开关。具体方法是:将表Ⅰ拨至R×100 Ω 档向发射管提供正向电压,表Ⅱ置于R×10 kΩ 档测量c-e 极间电阻。把黑纸片放在发射窗与接收窗中间,用来阻挡红外线。上、下抽动纸片时应观察到表Ⅱ指针有明显的摆动。在测试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针摆幅愈大,说明器件的灵敏度愈高。

图2“双表法”检测电路示图

  检测原理:接通电路后,发射管即发出红外线,接收管则产生光电流,使c-e 极间电阻从无穷大降至几百千欧。当黑纸片挡住红外线时,接收管就无光电流,电阻值迅速增大。因此上、下抽动黑纸片,可不断改变表Ⅱ的读数,观察到指针的摆动。

网友:
左边的万用表实际上是当做一个具有一定内阻(避免电流过大损坏发光管)的直流电源使用,右边万用表才是测量电阻用。
表内使用一节干电池的指针式万用表,可以使红外发光管工作,但不能使红色、绿色和蓝色发光管工作。要使红色、绿色发光管工作,应选择表内使用两节干电池的指针式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