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 (EX07) MFRC522驱动

楼主:
手上有一片 MFRC522 的板子,在 MBED 网站上找到了例程,因此也就想试看看例程是否可用!

MFRC522 板子引脚如下:

硬件电路是以 SPI 方式连接 MFRC522,而程序上对于相关引脚的安排如下:

//RFID MISO=pin4   ->   Nucleo SPI_MISO=PA_6=D12
//RFID MOSI=pin3   ->   Nucleo SPI_MOSI=PA_7=D11
//RFID SCK=pin2    ->   Nucleo SPI_SCK =PA_5=D13
//RFID SDA=pin1    ->   Nucleo SPI_CS  =PB_6=D10
//RFID RST=pin7    ->   Nucleo         =PA_9=D8

拉好相关的引脚接线:

程序编译过程没有出现错误,打开串口调试程序,然后执行 Nucleo 程序,串口调试程序出现 starting...

放上卡片,串口调试程序显示卡片的 UID 与卡片种类:

原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个 LedGreen 为 LED1,功能是当感应到卡片时板底的绿色 LED 会亮起

DigitalOut LedGreen(LED1);

但是程序执行时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打开 Nucleo 原理图一看,原来 LED1 是拉到 PA_5 ,而这一只脚已经拿来作为 SPI_CLK 功能使用,难怪没有看到亮起,因此我们将 LedGreen 改定义在其他引脚:

DigitalOut LedGreen(PC_7);

然后在 PC_7 装上一颗 LED,当感应到卡片时这颗 LED 就会亮起。

工程文件: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651-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2)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710-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3)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769-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4)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879-1-1.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5)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906-1-1.html

【Nucleo心得】+ (EX06) 旋转编码器使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376-1-1.html

网友:
不错;
RFID我这边也弄过,控制用的103;
你的RC522模块好像买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RFID我这边也弄过,控制用的103;
你的RC522模块好像买的吧???

感谢支持,你说的没错模块是网上买的,先前我是用在一个51的方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支持,你说的没错模块是网上买的,先前我是用在一个51的方案上。
恩,不管什么什么方案,用SPI总线都不难的;
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做,那个天线画起来,还有计算还是蛮好玩的;
你的还是S50的白卡;
我现在用的是很小的硬币卡,工业上,高速移动场合用,类似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