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无线定位设备不用GPRS传输数据的疑问

楼主:
请教大神们,最近市场上有不少GPS定位设备,一般都是将GPS信息通过GPRS传输到对应的手机平台上,实现对目标的实时监控,但是最近看到一款设备,在传输这一块并没有用到GPRS,就可以把GPS的信息直接传输给手机,我感到费解,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心里的困惑?

网友A:
是说不用装手机卡并且不依赖wifi?
木有见过,这么神奇?来几张照片瞅瞅?

(0 T 0)
  UUU

网友:
具体是什么设备啊。把信息传给手机肯定要用GPRS或者3G网络。你这个设备用在什么地方啊,肯定有其他的通讯方式连接到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再接入到移动部分的网络,再通过GPRS发送到手机

网友:
你确定是直接传输给手机?

网友B:
里面是WIFI ,通过连接你的路由器,实现外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不用装手机卡并且不依赖wifi?
木有见过,这么神奇?来几张照片瞅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Bg0kK&id=41203927827&ns=1&abbucket=18#detail   就是这款设备,一般的都是使用SIM卡通过GPRS传输信息的,这款号称CDMA信号,零资费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必须有WIFI的地方才能使用了?这种设备在偏远一点的地方根本没用啊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WIFI ,通过连接你的路由器,实现外网的

网友:
如果在偏远的地方,坑定要用卡的,要么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