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要是芯片就属于数字电路?对模拟的概念,有点蒙了,求大神指教一二

楼主:
     以前吧,感觉自己很清楚模拟和数字的概念,最近越来越感觉模糊了^

      以前感觉——只要是芯片就属于数字电路,电阻电容搭建起来的电路属于模拟电路。

比如单片机就属于数字,最近总感觉不对劲,那ADI的产品都是模拟产品吗....那它的芯片是怎么回事儿那
。 。。 混乱了

    在论坛的并且工作的网友,你们在工作中用到的模拟电子电路知识多?还是数字电路知识多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非给加个分界线,芯片当然有很多纯模拟的,用来处理模拟信号的。简单点你说比较器这种输入模拟输出数字的算啥。模拟和数字的分界线是啥,不都是晶体管组成的么。数字和模拟混合的芯片也很多。

网友:
芯片是器件,电路……可以由芯片组成
“芯片=xx电路”的说法不大对劲吧
同样是运放,你拿它为数字信号整形那它就属于数字电路的一部分,你拿它去做比例放大那它就属于模拟电路的一部分
这种东西大多都是根据用途来区分的,不是根据器件来区分的
有些只能用于数字电路的逻辑芯片,用到这些芯片的电路部分基本属于数电部分
很多器件都可以用于数字电路部分和模拟电路部分的,二三极管和阻容器件也不例外。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多的电路是混合电路。你非要区分数电和模电的话必须把电路拆分开,一个电路的数字部分和一个电路的模拟部分
(0 T 0)
  UUU

网友:
处理逻辑运算的是数字电路,都要量化到0和1这两个数,具体到电路上就是开关两个状态,而没有量化的就算模拟电路,处理的时候是靠电压或者电流来进行各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