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怎么将printf()重定向啊

楼主:
看了好过资料,添加了一些东西。还出现了这样的错误CORTEX_M4_0: Error: Debug Port error occurred.CORTEX_M4_0: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主要是为了方便打印浮点数,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啥简便的

网友:
初始化串口,在main里面加一个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ARTCharPut(UART4_BASE, (char)ch);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