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24L01+,板上F天线跟板上类似7的天线

楼主:
2个同样的MCU,同样的代码,一个做发送,一个做接收,为啥接收不到数据,硬件跟软件都是调好的!谢谢!

网友A:
如果程序确实没问题,那么检查焊接,跟天线无关。不过说程序没问题未必真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确实没问题,那么检查焊接,跟天线无关。不过说程序没问题未必真的没问题。
我把ID卡上的MCU(别人的代码),取出来,后跟我自己的nRF24L01+芯片通信,在上电的同时,我把ID卡上的MCU取出来,换回自己的MCU,通过串口读取此时nRF24L01+的设置参数(这里的数据,经过对寄存器的分析,相信比较可靠),但是利用自己的MCU跟nRF24L01+作为接收,ID卡作为发送,却总是接收不到ID卡上的数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ID卡上的MCU(别人的代码),取出来,后跟我自己的nRF24L01+芯片通信,在上电的同时,我把ID卡上的MCU ...
你的描述实在太混乱,看不懂。如果你是说用别人的代码能通讯而用你的不能,说明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实在太混乱,看不懂。如果你是说用别人的代码能通讯而用你的不能,说明是程序问题。
大哥,很感谢你!我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事实也证明了,跟天线无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