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比较器的使用

楼主:
一、比较器的概述 比较器就是输出量数值与规定的参比值相比较,以产生一个差值信号(误差信号)的器件。 比较器是将一个模拟电压信号与一个基准电压相比较的电路。比较器的两路输 入为模拟信号,输出则为二进制信号,当输入电压的差值增大或减小时,其输出保持恒定。 比较器的性能指标有以下几个: (1)滞回电压: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在过零时输出状态将发生改变,由于输入端常常叠加有很小的波动电压,这些波动所产生的差模电压会导致比较器输出发生连续变化,为避免输出振荡,新型比较器通常具有几mV的滞回电压。滞回电压的存在使比较器的切换点变为两个:一个用于检测上升电压,一个用电压门限(VTRIP)之差等于滞回电压(VHYST),滞回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是TRIP 和VTRIP-的平均值。不带滞回的比较器的输入电压切换点为输入失调电压,而不是理想比较器的零电压。 (2) 偏置电流:理想的比较器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因此,理论上对输入信号不产生影响,而实际比较器的输入阻抗不可能做到无穷大,输入端有电流经过信号源内阻并流入比较器内部,从而产生额外的压差。偏置电流(Ibias)定义为两个比较器输入电流的中值,用于衡量输入阻抗的影响。 (3)超电源摆幅:为进一步优化比较器的工作电压范围,Maxim公司利用NPN管与PNP管相并联的结构作为比较器的输入级,从而使比较器的输入电压得以扩展,这样,其下限可低至最低电平,上限比电源电压还要高出250mV,因而达到超电源摆幅(Beyond-theRail)标准。这种比较器的输入端允许有较大的共模电压。 (4)漏源电压:由于比较器仅有两个不同的输出状态(零电平或电源电压),且具有满电源摆幅特性的比较器的输出级为射极跟随器,这使得其输入和输出信号仅有极小的压差。 (5)输出延迟时间:包括信号通过元器件产生的传输延时和信号的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对于高速比较器,如MAX961,其延迟时间的典型值可对达到4.5ns,上升时间为2.3ns。设计时需注意不同因素对延迟时间的影响,其中包括温度、容性负载、输入过驱动等的影响。 二、我使用的比较心得 下面是我使用的其中两款比较器 (1)美信的MAX902,电路图如下: MAX902是双通道的比较器,在负输入段,加了电容,目的是以负输入端输入恒定电压,给恒定电压进行纹波处理的,正输入端为信号输入。 在测试中,发现以0V为恒定电压时,输入信号可以在1~1MHZ比较,而且比较结果理想,输入信号为方波和正弦波均可;但是如果恒定电压不是0V时,比较正弦波时,出来的结果很不稳定,无法使用。由此,我改用了第二种芯片。 (2)TI公司的TLC372(也可以用LM393替换),电路图如下: TLC372是单通道的比较器,该电路克服了上一个电路在非0V恒定电压不能比较正弦波的情况。但是,TLC372的带宽比较小,当频率升高时,比较出来的误差就很大了,总之就是频率越高比较出来的占空比会越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2个比较器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