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收音机与运算放大器都能检测RF信号?

楼主:
晶体收音机与运算放大器都能检测RF信号?对吗

网友:
晶体收音机与运算放大器都可以这样使用。
当然,你也可以不让运算放大器检测RF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收音机与运算放大器都可以这样使用。
当然,你也可以不让运算放大器检测RF信号。
不让运算放大器检测RF信号的意思是滤波吗?
运算放大器检测RF信号怎么弄,LM324就能检测RF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让运算放大器检测RF信号的意思是滤波吗?
运算放大器检测RF信号怎么弄,LM324就能检测RF信号吗

RF的意思是Radio Frequency,即无线电频率,指可以发射无线电波的频率,通常从数十kHz到数百MHz。
运算放大器只要增益带宽积够大,当然就可以检测到这个频率范围内的信号。LM324增益带宽积比较小,用于检测RF信号比较勉强,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用运放检测RF信号,和收音机完全相同。现在的收音机,里面往往只有一片集成电路,那里面包括放大、振荡、混频、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的意思是Radio Frequency,即无线电频率,指可以发射无线电波的频率,通常从数十kHz到数百MHz。
运算放大器只要增益带宽积够大,当然就可以检测到这个频率范围内的信号。LM324增益带宽积比较小,用于检测RF信号比较勉强,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用运放检测RF信号,和收音机完全相同。现在的收音机,里面往往只有一片集成电路,那里面包括放大、振荡、混频、检波……。
明白了,谢谢maychang。实习的时候,我们焊收音机,就是把一个个三极管焊道画好的PCB上;现在想来是不是把那些晶体管换成集成放大器(同样增益的),就不用焊那么多了,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maychang。实习的时候,我们焊收音机,就是把一个个三极管焊道画好的PCB上;现在想来是不是把那些晶体管换成集成放大器(同样增益的),就不用焊那么多了,效果应该更好吧

“同样增益”不大可能。通常集成放大器增益比单级晶体管放大要大得多。
“效果更好”也难说。分立元器件作放大器,尤其是功率放大器,往往效率可以做得比集成电路稍高一些。
现在的单片集成电路收音机,实际上是把分立元器件收音机的各级(混频、中频放大、低频放大……)做到了一块硅片上。好处是成本低、体积小、调试简单,等等。但各级做到一块硅片上,难免有顾此失彼的地方,而且这种集成电路是按照通用要求做的,往往不能满足稍微特殊一些(例如对输出功率要求特别高)的要求。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增益”不大可能。通常集成放大器增益比单级晶体管放大要大得多。
“效果更好”也难说。分立元器件作放大器,尤其是功率放大器,往往效率可以做得比集成电路稍高一些。
现在的单片集成电路收音机,实际上是把分立元器件收音机的各级(混频、中频放大、低频放大……)做到了一块硅片上。好处是成本低、体积小、调试简单,等等。但各级做到一块硅片上,难免有顾此失彼的地方,而且这种集成电路是按照通用要求做的,往往不能满足稍微特殊一些(例如对输出功率要求特别高)的要求。
是集成放大器可以代替晶体管做个收音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哈,maychang老师,帮忙看看这几个运算放大器成吗?AD85428021ARAD8009AD8692AD627;前阵儿意外发现的几个ADI的样片,如果可以,网友们一起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个收音机的玩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集成放大器可以代替晶体管做个收音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哈,maychang老师,帮忙看看这几个运算放大器成吗?AD8542、8021AR、AD8009、AD8692、AD627;前阵儿意外发现的几个ADI的样片,如果可以,网友们一起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个收音机的玩法怎么样

用运算放大器做收音机,不是不可以实现,但成本上实在太不合算了。
所谓集成电路,是把你经常要用到的局部电路做到一片硅片上,可能有多个BJT或者MOS,甚至电阻电容,然后各BJT或者MOS按照这个局部电路的要求联接,再封装成一个芯片或者模块,无论数字集成电路还是模拟集成电路都是如此。最重要的一点:集成电路是按照使用者的要求设计的。运放不是为收音机设计的,对运放的要求也与收音机不同,所以用运放做收音机能做出来,但实在划不来。
生产厂家已经按照收音机的要求设计了集成电路,一片之内就包括了几乎收音机的所有电路,除了那些无法放到硅片上的电路。这样的集成电路并不贵,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要玩收音机,还是买块这样的集成电路比较便宜。当然,用分立三极管做台收音机,对学习电子电路可能是更好的练习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集成放大器可以代替晶体管做个收音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哈,maychang老师,帮忙看看这几个运算放大器成吗?AD8542、8021AR、AD8009、AD8692、AD627;前阵儿意外发现的几个ADI的样片,如果可以,网友们一起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个收音机的玩法怎么样

普通的分立元件收音机通常不超过十几支三极管,典型的收音机只需要六七支,可能还不如一片运放内部的三极管数量多。但一台收音机却同时包括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也同时包括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包括放大电路(无论高低频)也包括振荡电路,其实相当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分立元件收音机通常不超过十几支三极管,典型的收音机只需要六七支,可能还不如一片运放内部的三极管数量多。但一台收音机却同时包括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也同时包括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包括放大电路(无论高低频)也包括振荡电路,其实相当复杂。
晶体管搭建弄过的,运算放大电路搭建没试过,之前的印象运算放大电路一般也只是做些小信号的放大;
假如使用上面提到的那些放大器器件做收音机,
它能在收音机电路里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替换晶体管还是还可以省略其他的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搭建弄过的,运算放大电路搭建没试过,之前的印象运算放大电路一般也只是做些小信号的放大;
假如使用上面提到的那些放大器器件做收音机,
它能在收音机电路里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替换晶体管还是还可以省略其他的电路部分?

仅起放大作用,很难作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