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电容测试与精度对比

楼主:
              上一篇是电阻精度测试,主要的测试环境已经说过啦,表没有写校准和清零部分,完全看硬件表现了,这里直接贴图

               这些是今天要测试的电容,本来要拿云母电容的,可惜丢在抽屉里了,只好拿涤纶或CBB电容代替,右上角那个绿色的是非常好的CBB电容,做7135积分电容的不二之选,当然作为进口货也很贵,贴片电容太小,这次就不管了,另外还有几个电解电容,包括一个10000uF的大家伙

             先从最小的开始,我现在身边能找到的最小的就是这个了,22pF的独石电容,这里由于是比较小的电容,使用10kHz进行测试

            30pF,依旧使用10kHz,按小LCR的档次定位来说,不校准也不太差,其实10kHz这个频率虽然说接近ADC极限,但是做一下校准,也是很不错的。

           中间几百pF的电容没找到,这个就直接上1.5nF(152)的电容了,换回1kHz

           2.2nF(222) 涤纶电容

          10nF(103)涤纶电容

          47nF(473)涤纶电容

         220nF(224),即0.22uF,涤纶电容

          330nF(334)  就之前说那个绿色的CBB,一个5块钱,品质巨好

          2.2uF  不知道为啥,这个位置不太准

          这是100uF电解,使用100Hz,很明显差得有点大

         100uF电解交换一下,好吧,这就差不多了,测电容才能看出校正是很重要的,不过暂时没空写了

        47uF/450V  电解

       把刚才两个47uF/450V  交换一下

      2200uF

     2200uF 交换

     最后小LCR单独测那个大家伙,100000uF,也就是10mF
     下一篇应该是测试电感了,不过暂时手头没有电感,等下周再发
      嗯,对了,发几张调试过程中示波器的截图,还是蛮漂亮额正弦信号

      示波器是双十一搞活动的时候抢的特价机
      多说一句,虽然差距还很大,但没必要总是迷信进口仪器,这台普源的示波器可以甩同价位的泰克(泰克的还要贵上¥1k)几条街。还有上个帖子那台同惠的电桥TH2817A,可能比不过安捷伦,但是比日本日置的3XXX型LCR(这个比同惠贵好几千),那是强太多了,死机一般的测试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一定要顶的。话说楼主示波器多少大洋入手的?手边一直很缺这样一个东东

双十一活动啊,DS1054Z,¥1888,之前有¥1111 没抢着,回来自己破解一下,选件全开,就是100MHz的机器了,虽然这样做不厚道,不过用起来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绿色的是什么型号?有资料吗?

是个好电容,D又低又稳,图中就可以看到几乎是所有电容里D最小的,回头我给你拍个照片,很早之前买的,好像是日本的牌子,资料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小电容的时候。双绞线上的寄生电容和漏电流可能会有点影响

哎,实际上说哈,这次测量前端走线有问题,主要是之前觉得10kHz并不高,结果发现这个频率对于这样的小电压小信号的东西来说,影响蛮大的,回头要加上一些铺地和保护之类的东西
双绞线准备直接换成双芯屏蔽线了,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漏电流因为交流耦合嘛,挡都挡不住啊,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不错,筷子挺好

就是嘛,吃饭的家伙都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好强大,顶楼主

谢兄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