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充电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恒压充电器是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定电压时,电池电压不就把电源电压拉低了吗,哪来的恒压呢?

网友A:
所谓恒压充电器是“理想”的说法,实际由于电路内阻不可能为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恒压。
同样电池内阻也不可能为零,和充电器并联时不可能把充电器输出拉到其内部电动势电压。

网友B:
恒压充电的充电器一般是等于或略高于电池的最高电压
比如锂电池最高4.2V,充电器空载一般高于或等于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恒压充电器是“理想”的说法,实际由于电路内阻不可能为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恒压。
同样电池内阻也不 ...
那么带载情况下,电池两端电压瞬间达到恒定电压吗?那样的话不就没有充电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压充电的充电器一般是等于或略高于电池的最高电压
比如锂电池最高4.2V,充电器空载一般高于或等于这个电 ...
带载情况下还是4.2v吗?还是跟电池电压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带载情况下,电池两端电压瞬间达到恒定电压吗?那样的话不就没有充电电流了?
不妨给充电器和电池分别画一个模型——其实两者是一样的:电动势和内阻串联。然后将两者相并(如图)。
充电器的内阻RP是恒定的,假定在使用期间电路参数无变化,且两者的电动势EP和EB也无变化,而电池的内阻RB是随时间而下降的(内阻越小表明电池被充得越足),你说VCC还会不会是恒定的呢?

网友:
充电时是会拉低电压,内于内阻的关系,

所以如果要检测电压,就需要暂停一下充电再检测电压,但由于暂停时间占总时间很短一部分,不影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载情况下还是4.2v吗?还是跟电池电压相同?
4.2V带载肯定会拉低的,这个完全可以找个电池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给充电器和电池分别画一个模型——其实两者是一样的:电动势和内阻串联。然后将两者相并(如图)。
充 ...
明白了,我忽略了充电器还有内阻的问题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