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unchPad驱动4相5线步进电机无法精确旋转一圈

楼主:
搞了两个晚上的步进电机,也查了好多资料和调整程序中的参数,就是达不到精确旋转一圈的功能,特来此求助大家:
问题描述:
1、步进电机为4相5线,型号是常用的28BYJ-48,资料上显示减速比为1/64,步距角为5.625/64度

2、驱动使用ULN2003驱动板,淘宝上买的配套驱动板,软件上有使用过单4拍和8拍的驱动方式,频率为500Hz,都能正常旋转

3、现在按照步距角来计算脉冲数,理论上应该是4096个脉冲,我使用的8拍驱动方式,那只要旋转512个8拍应该就能正好转个360度,即一圈,可是按照这样运行,每转完一圈,都会超过一点,等运行几圈之后,能明显看到超过原来的地方很多。然后我就逐渐将512改为511,结果还是超过,再改为510也还是超过,再为509时,竟然发现转得不足一圈,至此,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确实是计算得没有错啊,也参考了许多网友编写的程序,却发现都是让步进电机转起来,或者加入加速和减速的功能而已,关于是否能精确旋转指定角度的问题都没有提到

4、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我是不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先行谢谢了。

网友A:
我找同事借了一个同型号的步进电机来测,让电机转了一个下午,没有偏差,如此看来,真是我的步进电机有问题了,按道理来说电机坏的概率应该很低啊,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真是要注意了,能用替换法就先用替换法,要不然调半天也找不出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同事借了一个同型号的步进电机来测,让电机转了一个下午,没有偏差,如此看来,真是我的步进电机有问题 ...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同事借了一个同型号的步进电机来测,让电机转了一个下午,没有偏差,如此看来,真是我的步进电机有问题了,按道理来说电机坏的概率应该很低啊,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真是要注意了,能用替换法就先用替换法,要不然调半天也找不出程序的问题
楼主的经验不错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