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terminal如何显示单片机的运行结果

楼主:
hyperterminal如何显示单片机的运行结果,单片机的运行结果如何在电脑上显示,win8没有XP的超级终端

网友:
可以copy一个xp的超级终端到win8上,或者使用国产串口助手等软件,或者使用开源软件putty都行。
如何显示结果,只要打开软件,然后单片机发送串口数据就能显示了。

网友:
配置好串口。想显示什么往串口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