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怎么看数据手册写驱动程序啊,求解

楼主:
像单片机怎么来阅读它的数据手册来写它的一些程序呢?
比如说STC15F204EA这款单片机,要使用它的ADC模块,不知道怎么怎么写它的程序。这部分手册
看的是说要设置些寄存器,但是具体要怎么写ADC程序且无从入手。
这个芯片手册该如何阅读,头疼,大侠们,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adc对于初学者是麻烦了点,可以先从简单的学啊。先从最简单的51开始学,从点亮一个led、流水灯、输入按键获取这类简单的GPIO操作开始,了解单片机的工作和编程过程,在学复杂点的单片机外设操作~~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是看例程
根据例程去理解数据手册上的寄存器配置和时序

网友:
你好!51的单片机我都差不多会了,像流水灯,数码管,按键,1602时钟,中断,串口简单通信都学会了,就是我想自己看看其他的单片机,怎么来实现写程序,已经一些芯片该怎么看他的手册写出程序来,想18B20温度传感器之类的,谢谢了

网友:
琢磨、调试

网友:
你如果想要根据器件的用户指导手册上面的寄存器说明来直接配置寄存器的话是比较麻烦的,我就这你忽略了一个东西叫做结构图,一般都会给你一个Adc的结构图的,你只需要按照给定的结构图和你自己对adc的了解,配置结构图中的对应寄存器就行,因为寄存器中有好多东西都是默认的就行了。所以,如果想要学会这种方法,最关键的还是你需要知道adc的正常工作需要哪些部分的配合,和具体的信号流以及它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