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跑LED程序的感悟

楼主:
好久也没摆弄开发板了,昨天晚上我开始按周计划跑不是WIFI的例程了。不跑对不起其余的扩展板。
我想了想还是从LED开始吧。我总爱用BOOT下程序,把那个LED编译通过后,我就BOOT打到L,想开始上传,然后BOOT接高。执行不就完事了么。嘿嘿!!!可是我想错了。我用SecureCRT 115200 串口4,奇怪的事来了
只见屏幕乱七八糟显示不成文。真是地,我就一周没碰,怎么就会这样。我后来又下了一个SecureCRT 还是一个样子,我又打开的STC那个串口工具,还是一样。我生气啊。后来一个偶外的机会,我用1200波特率,接到的清楚的字符。我吃惊不小。怎么就变的………………已经很晚了,睡了………………。

      早晨起来对昨天晚上的事耿耿于怀,我又换了台电脑。这次我刷BOOT 引导程序。但刷进了,好像BOOT的那个键子,不起作用。因为我程序是闪灯,现在是下进后根本不闪灯。

     在百般不无奈情况下。我决定重刷所有东东,并有一个感悟:那就是第一次下BOOT,那个擦除应打上勾。否则擦不清楚。

    然后最好用BOOT下来WIFI固件和应用程序。反正现在正常了。

    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开发板放了一段时间不好用或出现异常就从BOOT到WIFI driver依次刷一遍。

保管好用。

    空口无屏以下是点灯的照片。

网友A:
跑led例程,只用接电源线就可以用按键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led例程,只用接电源线就可以用按键操作

楼上说的是DEMO程序,我做的是四个LED一起亮然后一起灭的,同你说的板子自带差十万八千里,且档次不一样奥。

网友:
如果开发板放了一段时间不好用或出现异常就从BOOT到WIFI driver依次刷一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算是严重BUG了。自己用就算了,如果用在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系统上,那问题大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误操作导致的, 我用了这么久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是你之前把BOOT 破坏了,之后又没有用就忘记了!

网友B:
应该是你之前把BOOT 破坏了,之后又没有用就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之前把BOOT 破坏了,之后又没有用就忘记了!
也许吧,但波特率为什么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