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倍压电路的风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图怎样分析

网友:
分正半周和负半周就比较好看了

网友A:
先看负半周,C1充电,充满之后为交流峰值Vf

正半周,Vf和C1 串联给C2充电,叠加后的电压即为2*V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负半周,C1充电,充满之后为交流峰值Vf

多谢了  我开始考虑正的 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我开始考虑正的 就错了
开始考虑正的,一点错也没有。
各元件两端电压以及其中的电流,分析时总要知道初值,也就是你开始考虑时的值。解一阶微分方程时,得到的是通解,给定初始条件才能够得到特解,初值的意思和初始条件是一样的。
你大可以假定电容两端电压初值为零,从输入正半周期开始,多个半周期之后,结果是一样的。二楼的分析结果,也是要经过多个(理论上无穷多个,实际上也至少要十几或者几十个周期,误差才能够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周期才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我开始考虑正的 就错了

再说,就算各元件两端电压和其中电流(即初始条件)为已知,信号何时施加到该电路两端也是不知道的。在一个周期(无论信号为什么波形)中的任一时刻都有可能合上开关,信号施加到电路上。而无论是一个周期中哪个时刻合上开关,最终的结果必定相同。怎么能说从正的半周开始就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说,就算各元件两端电压和其中电流(即初始条件)为已知,信号何时施加到该电路两端也是不知道的。在一个 ...
恩恩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