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I的那个软件定义无线电和传统的硬件无线电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请问ADI的那个软件定义无线电和传统的硬件无线电有什么不同吗?能形象简单的说明一下啊,概念有点抽象,不太懂

网友:
软件无线电技术百问百答
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13708

网友:
简单说,就是将传统无线电电路的基本电路单元模块化并做成可编程配置的结构,这样器件就具有通用化的特点。
软件定义无线电和软件无线电还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