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这个UO6为什么是2.3V?

楼主:
初学者请教,这个UO6为什么是2.3V?

网友:
二极管可以等效为一个正向压降的电压源,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输出时2.3V。

网友A:
出题者的意思,是把二极管正向压降当成固定的0.7V,3V减去0.7V,是2.3V。
这是近似的结果,比较准确的解,应该用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用图解法来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题者的意思,是把二极管正向压降当成固定的0.7V,3V减去0.7V,是2.3V。
这是近似的结果,比较准确的解, ...
这个0.7v就是那个所谓的二极管的“开启电压”?

网友:
5V电压经过3K、2K电阻分压后,在2K电阻两端,是2V,小于2.3V(3V-0.7V),因此应为2.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7v就是那个所谓的二极管的“开启电压”?

对二极管,很少使用“开启电压”这个名称,多数情况使用“正向压降”。
通常“开启电压”是指增强型场效应管漏极为某一固定值,漏极电流为一个微小数值时的门极电压。
为避免混淆,最好不要对二极管使用“开启电压”这个词汇。

网友C:
來湊湊熱鬧,3V電源減掉二極體的正向壓降0.7V(一般除非是題目有提示正向壓降為多少或有二極體的型號,否則計算時硅管的壓降為0.7V,鍺管壓降為0.3V),因為這個電壓比電阻分壓的電壓大,所以輸出的就是2.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來湊湊熱鬧,3V電源減掉二極體的正向壓降0.7V(一般除非是題目有提示正向壓降為多少或有二極體的型號,否則計算時硅管的壓降為0.7V,鍺管壓降為0.3V),因為這個電壓比電阻分壓的電壓大,所以輸出的就是2.3V
解释的很好啊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