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源和电压源

楼主:
这道题的做法可以把18V电源等效成电流源求出I么?

网友:
我的电路只能说飘过,感觉比较难,可怜的同学

网友:
请问I=9A吗?  好久不看这些了,思路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电路分析问题。
18V电压源再加上串联的3欧电阻,可以等效为并联了电阻的电流源。

网友:
說一下我的思路
先把中間的兩個並聯的電阻化簡下,就可以得到中間是一個電流源並聯一個3歐的電阻,然後在把電壓源等效為電流源,用支路電流法計算出I,我算出來是6A

以上不知道對不對,電路學完都還給老師了,求大神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