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为什么不需要烧写内核

楼主:
我只知道stm32用的是cortex_m3的内核, 那请问这个内核是什么时候被烧写到stm32芯片中的? 还是说, 这里的所说的内核只是一种体系结构而不是一种文件??

网友A:
这里的内核是硬件,跟操作系统内核要分开。

网友:
ARM的核实硬件结构。ARM只设计不生产。生产都交给其他半导体公司

网友:
呵呵,这种模式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网友:
内核分硬内核和软内核,所有微处理器的内核都是硬内核,属于直接制造出来的。软内核是在大规模可编程逻辑阵列器件上实现的,用软件编程内电路从而形成处理器结构,这时才需要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内核是硬件,跟操作系统内核要分开。
OK  c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