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MSP430FR5969的ADC疑惑

楼主:
红色部分没弄明白

MSP430FR5969
//  Vin= 1V-3V -----------------
//     |      |                 |
//    10K     |                 |
//     |      |                 |
//     |      |                 |
//     -------| A2=2/3Vin       |
//     |      |                 |
//     10K    |                 |
//     |      |                 |
//     -------| A3=1/3Vin       |
//     |      |                 |
//    10K     |             P1.0|-->LED
//     |      |                 |
//    GND
//
//   If A2-A3 >= 1V, P1.0 set, else reset. The full, correct handling of
//****************************************************************************
#include
volatile unsigned int result = 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Clear LED to start
  P1DIR |= BIT0;                            // Set P1.0/LED to output
  P1SEL1 |= BIT2 | BIT3;                    // Configure ADC inputs A2 and A3
  P1SEL0 |= BIT2 | BIT3;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Configure ADC12
  ADC12CTL0 = ADC12SHT0_15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CTL2 |= ADC12RES_2;                  // 12-bit conversion results
  ADC12MCTL0 |= ADC12INCH_2 | ADC12DIF;     // Channel2 ADC input select; Vref=AVCC
  ADC12IER0 |= ADC12IE0;                    // Enable ADC conv complete interrupt
  while (1)
  {
    __delay_cycles(5000);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12_VECTOR))) ADC12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 ADC12IV_ADC12RDYIFG))
  {
    case ADC12IV_NONE: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ADC12IV_ADC12OVIFG:  break;        // Vector  2:  ADC12MEMx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TOVIFG: break;        // Vector  4:  Conversion time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HIIFG:  break;        // Vector  6:  ADC12BHI
    case ADC12IV_ADC12LOIFG:  break;        // Vector  8:  ADC12BLO
    case ADC12IV_ADC12INIFG:  break;        // Vector 10:  ADC12BIN
    case ADC12IV_ADC12IFG0:                 // Vector 12:  ADC12MEM0 Interrupt
        result = ADC12MEM0;                 // read out the result register
      if (result >= 0x0AAB)                 // ADC12MEM0 = A2-A3 >= 1V?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case ADC12IV_ADC12IFG1:   break;        // Vector 14:  ADC12MEM1

    case ADC12IV_ADC12RDYIFG: break;        // Vector 76:  ADC12RDY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SHT 是采样保持时间,自己把宏定义代到寄存器里看一下,貌似你的通道选择是差分模式,应该就是你说的a2-a3

网友:
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多少?还有通道3似乎没被用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T 是采样保持时间,自己把宏定义代到寄存器里看一下,貌似你的通道选择是差分模式,应该就是你说的a2-a3
都贴出来了,没有值啊,所以才问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早上解决了
程序中用的是差分模式,5969的头文件,没有2553写的详细,得自己找寄存器说明啊,第一个问题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