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两个磁心接口不对齐会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
高频变压器的两个磁心接口不对齐会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对磁通密度有影响?

网友A:
“不对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横向”不对齐,即两接口面仍密合接触,但错开了一段距离,另一种是“纵向”不对齐,即两接口面离开未接触。
“横向”等于在此接触面上减小了磁芯截面积,此接触面附近的磁通密度比磁芯中其它部分稍大。
“纵向”是在磁路中添加了空气间隙,磁路的总磁阻大为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齐”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横向”不对齐,即两接口面仍密合接触,但错开了一段距离,另一种是“纵向”不对齐,即两接口面离开未接触。
“横向”等于在此接触面上减小了磁芯截面积,此接触面附近的磁通密度比磁芯中其它部分稍大。
“纵向”是在磁路中添加了空气间隙,磁路的总磁阻大为增加。
非常好啊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