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的分类

楼主(2014-11-30):
请教,DC/DC的分类
DC/DC分为LVO 低压差 和 开关式 ,
开关式分为开关电感式和开关电容式(不就是CHARGE PUMP)吗?请懂得帮忙梳理

网友A:
你说的是非隔离的DC/DC变换器。
非隔离的具有电感的DC/DC变换器有多种,多数教材是分Buck、Boost、Buck-Boost、Cuk、Zeta、Sepicl六种基本电路。至于由这六种基本电路衍生出来的变形电路,那就更多了。

网友B:
看你需要了解的分类的方式,楼上的帮你按拓扑架构分了类。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要的?
欢迎了解MPS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