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通过电容接地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晶体的两端要通过电容接地,通常是18p-30p左右,请问这里电容有什么作用,参考设计上一般给出的范围是±5%,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会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
绝大多数晶体振荡器,晶体是当作一个电感使用的,所以这两支电容是LC回路的一部分,两支电容和晶体(电感)构成考毕子振荡电路(晶体振荡电路中往往称为皮尔斯电路)。
两支电容的误差范围可以达到50%,对振荡频率影响不大。但两支电容容量之比,会影响反馈量。

网友:
该二电容在常规晶振电路中往往要跟晶体的负载电容匹配,所以也称“匹配电容”。匹配电容的精度未必要求5%,要看具体情况。多数情况下如楼上maychang所言可以准许50%甚至更大的误差,比如在不少MCU的本振回路里就是这样,误差较大时会影响起振和振荡的稳定性。比如某51系MCU的最高工作主频可达40MHz,12MHz以下时,匹配电容的精度要求不高,误差100%都可以稳定工作,但12MHz以上,随着主频频率的提高,对匹配电容的精度要求也随之上升,到40MHz时就得精确匹配晶体的负载电容了,否则要么不起振,要么主频不对。而有些射频通讯IC的本振回路中对匹配电容就有极高要求,否则就会造成工作频率的偏移而导致批量生产时的离散性过高。

网友:
chunyang说得详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尤其是要求很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