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D不能自动布线?

楼主:
我已经检查连好边缘线了是封闭的,网络表也是正确的,为什么点T-C自动布线没反应?

网友A:
因为你没有设置KEEP OUT,不设置就会死机状态

网友:
快捷键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设置KEEP OUT,不设置就会死机状态
怎么设置?完全没听懂你讲什么?是keepout那紫色的线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那紫色线的就是禁止布线层啊。不过,为嘛不能自动布线,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没有去用自动布线,还是自己手动布线要好一些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完全没听懂你讲什么?是keepout那紫色的线吗?

网友B:
求大神的出现,问题仍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的出现,问题仍未解决

为什么不能呢
虽然不支持楼主进行自动布线,因为类似这样的电路板子,最好是手工布线
即使自动布线后也要手工修改一下不太合理的线段,,,
下面把楼主在其他帖子里的图下载过来,演示一下自动布线

然后

网友:
自动布线

只是演示一下,自动布线前还可以设置一些网络线比如地线和VCC的粗细等参数

网友B:
理解错了,我是说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uto placer的功能使不了。。。。谢谢
引用 网友C:
自动布线

只是演示一下,自动布线前还可以设置一些网络线比如地线和VCC的粗细等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了,我是说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uto placer的功能使不了。。。。谢谢

无论你说明白否,还是别人理解错,
能全部ALL自动布线,就能选择器件自动布线,这是木问题的

网友B:
不是自动布线,我是将元件自动排列(最省空间的方法)的功能用不了
引用 网友C:
无论你说明白否,还是别人理解错,
能全部ALL自动布线,就能选择器件自动布线,这是木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动布线,我是将元件自动排列(最省空间的方法)的功能用不了
那叫自动布局,要选中元件右键Align-Alignment Tools-,,,,,,,,,,,,

网友B:
谢谢你了,帮人帮到到底吧,AD不太会使,网上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引用 网友C:
那叫自动布局,要选中元件右键Align-或Alignment T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了,帮人帮到到底吧,AD不太会使,网上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好吧,再给你演示一下,仅仅是演示自动布局的器件的功能的命令的实现,其实这个功能很不常用,,为了不明了,把软件切换到中文页面,省的介绍命令菜单,,,

网友:
这里几个稍微介绍一下

一般元件大于100的建议使用第二个“统计的放置项”可以使用最短导线来连接的意思是有的 。
第一成群的放置项,其实意思是自动布局器,,用于小于100的元件,主要是按照几何布局进行的,,楼主可以分别多练习,体会一下,俺也很少用
这里先用第二个试验一下,

网友:
继续

确定后,软件就开始自动布局了

网友:
最后的结果

网友:
自动布局的结果还得进行手工调整,,,另外好像有些器件封装没有做好,焊盘和丝印分家,,,

自动布局前要适当把主要元件大致放好,,还要设置好电气边界,适当把原点调整好等等,
由于是演示,楼主还要多练习,,,

网友B:
没错,我就想问这一步,因为我电脑上点完后完全没有反应,网上说是由于我电脑内存太小了。。。而且下一步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呀?就是345步都出不来。。。。大神,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错,我就想问这一步,因为我电脑上点完后完全没有反应,网上说是由于我电脑内存太小了。。。而且下一步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呀?就是345步都出不来。。。。大神,这该怎么办啊?

估计是机器配置低,有时候还容易死机呢,,,
其实这个功能没有必要,画板子一定要自己手工排,这是基本功,你懂的。这种鸡肋的功能不学也罢,瞎折腾,没有一点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机器配置低,有时候还容易死机呢,,,
其实这个功能没有必要,画板子一定要自己手工排,这是基本功,你懂的。这种鸡肋的功能不学也罢,瞎折腾,没有一点实用价值
恩,谢谢大神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