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漏感Lp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计算?

楼主(2014-11-30):
初级漏感Lp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计算?
初级漏感Lp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计算?有的资料说=漏感Lp除以Coss后开方再乘以初级电流的峰值,对吗?
资料

网友A:
很难计算,因为电路中分布参数往往不知道。
理论上此电压峰值为漏感乘以电流变化率,但电流变化率不仅与Coss有关,与驱动波形、变压器的分布电容等等也有关。

网友B:
漏感里面的能量不能传递到变压器副边,只能通过开关管以电压尖峰释放,楼主所说漏感Lp除以Coss后开方再乘以初级电流的峰值,不知道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