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硬件I2C模块

楼主:
在“【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三轴加速度演示”中MSP430FR5969使用 IO模拟I2C驱动ADXL345三轴加速度芯片(使用IO模拟I2C的原因也在上文中说过)。事实上,MSP430FR5969本身有硬件的I2C模块。使用硬件I2C(eUSCI除了可配置为UART模式,还可配置为I2C模式工作,当然也可配置为SPI模式),不论效率、稳定性都是IO模拟无法比较的。I2c模块参数

I2C硬件框图

拓扑结构

数据发送

MSP430FR5969中硬件I2C模块支持7位和10位2种地址模式。
7位地址模式

10位地址模式

#include "driverlib.h"

//******************************************************************************
//  Demo - EUSCI_B0 I2C Master TX bytes to Multiple Slaves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  The master transmits to 4 different I2C slave addresses 0x0A,0x0B,0x0C&0x0D.
//  Each slave address has a specific related data in the array TXData[].
//  At the end of four I2C transactions the slave address rolls over and begins
//  again at 0x0A.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045MHz
//
//                                /|\  /|\
//                MSP430FR5969    10k  10k     MSP430FR5969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1.6/UCB0SDA|<-|----+->|P1.6/UCB0SDA  XIN|-
//            |                 |  |       |                 |
//           -|XOUT             |  |       |             XOUT|-
//            |     P1.7/UCB0SCL|<-+------>|P1.7/UCB0SCL     |
//            |                 |          |                 |
//
//******************************************************************************

uint8_t TXData[] = { 0xA1, 0xB1, 0xC1, 0xD1 }; // Pointer to TX data
uint8_t SlaveAddress[] = { 0x0A, 0x0B, 0x0C, 0x0D };
uint8_t TXByteCtr;
uint8_t SlaveFlag = 0;

void main(void)
{
        WDT_A_hold(WDT_A_BASE);

        //Set DCO frequency to 1MHz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0, CS_DCOFSEL_0);
        //Set ACLK = VL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clockSignalInit(CS_ACLK, CS_VL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Set S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clockSignalInit(CS_S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Set 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clockSignalInit(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 Configure Pins for I2C
        //Set P1.6 and P1.7 as 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 Input.
        /*

         * Select Port 1
         * Set Pin 6, 7 to input 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 (UCB0SIMO/UCB0SDA, UCB0SOMI/UCB0SCL).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6 + GPIO_PIN7,
                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

        /*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
        PMM_unlockLPM5();

        EUSCI_B_I2C_masterInit(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CLOCKSOURCE_SMCLK,
                               CS_getSMCLK(),
                               EUSCI_B_I2C_SET_DATA_RATE_400KBPS,
                               0,
                               EUSCI_B_I2C_NO_AUTO_STOP
                               );

        //Set Master in receive mode
        EUSCI_B_I2C_setMode(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TRANSMIT_MODE
                            );
        //Enable I2C Module to start operations
        EUSCI_B_I2C_enable(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clearInterruptFlag(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TRANSMIT_INTERRUPT0 +
                                       EUSCI_B_I2C_NAK_INTERRUPT
                                       );

        //Enable master Receive interrupt
        EUSCI_B_I2C_enableInterrupt(EUSCI_B0_BASE,
                                    EUSCI_B_I2C_TRANSMIT_INTERRUPT0 +
                                    EUSCI_B_I2C_NAK_INTERRUPT
                                    );

        SlaveFlag = 0;
        while (1) {
                //Specify slave address
                EUSCI_B_I2C_setSlaveAddress(EUSCI_B0_BASE,
                                            SlaveAddress[SlaveFlag]
                                            );

                TXByteCtr = 1;                  // Load TX byte counter

                while (EUSCI_B_I2C_SENDING_STOP == EUSCI_B_I2C_masterIsSTOPSent
                               (EUSCI_B0_BASE)) ;

                EUSCI_B_I2C_masterSendStart(EUSCI_B0_BASE);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main in LPM0 until all data
                // is TX'd
                // Change Slave address
                SlaveFlag++;
                if (SlaveFlag > 3) {            // Roll over slave address
                        SlaveFlag = 0;
                        __delay_cycles(1000);   // Delay between transmissions
                }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interrupt(USCI_B0_VECTOR)))
#endif
void USCIB0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B0IV, 0x1E)) {
        case 0x0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s break;
        case 0x02: break;
        case 0x04:
                EUSCI_B_I2C_masterSendStart(EUSCI_B0_BASE);
                break;                          // Vector 4: NACKIFG break;
        case 0x06: break;                       // Vector 6: STTIFG break;
        case 0x08: break;                       // Vector 8: STPIFG break;
        case 0x0a: break;                       // Vector 10: RXIFG3 break;
        case 0x0c: break;                       // Vector 14: TXIFG3 break;
        case 0x0e: break;                       // Vector 16: RXIFG2 break;
        case 0x10: break;                       // Vector 18: TXIFG2 break;
        case 0x12: break;                       // Vector 20: RXIFG1 break;
        case 0x14: break;                       // Vector 22: TXIFG1 break;
        case 0x16: break;                       // Vector 24: RXIFG0 break;
        case 0x18:
                if (TXByteCtr) {                // Check TX byte counter
                        EUSCI_B_I2C_masterMultiByteSendNext(EUSCI_B0_BASE,
                                                            TXData[SlaveFlag]);
                        TXByteCtr--;            // Decrement TX byte counter
                }else  {
                        EUSCI_B_I2C_masterMultiByteSendStop(EUSCI_B0_BAS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
                break;                                          // Vector 26: TXIFG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进入LPM0后,如果有非IIC中断发生,程序就无法回到进入LPM0的地方,搞不懂。

网友:
马克一下,有空好好研究一下,之前硬件IIC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
硬件IIC一直是很热门的话题啊,瞧瞧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