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做好后怎样对应原理图?

楼主:
1.PCB做好后,有的pin角自己作图时直接在PCB上修改了,可不可以自动对应要原理图修改完成呢?
2.有一张原理图PCB上是copy过去的,pcb做好后,原理图重新生成,copy的元器件全部拉出来,应该是默认没有对应到原理图吧(copy的标号都粘贴了,没有错误),怎样可以将其余原理图对应一下呢?

网友A:
1,在PCB图上修改,是可以,但极不专业。修改器件的引脚一定要在原理图上修改,然后更新到 PCB图
2.copy的原理图,要修整理一下,把元件封装等检查一下,连线检查一下,编译通过就行

网友:
是这样把1图的原理图和PCB放到一个工程里没问题没错误可以编译;然后我把他带元器件编号编译copy到2图里,对2图PCB进行编译,copy的部分全部被拉出来不承认
引用 网友A:
1,在PCB图上修改,是可以,但极不专业。修改器件的引脚一定要在原理图上修改,然后更新到 PCB图
2.copy的 ...

网友:
最好是原理图修改再导过去 这样不容易出错 也方面下次使用

网友:
直接改PCB,长此以往,会导致原理图和PCB差异越来越大。原理图就变成参考设计了。

网友B:
怎么更新PCB图呀?难道是要从新做一张吗?能不能把具体每一步说一下?谢谢大神!!!
引用 网友A:
1,在PCB图上修改,是可以,但极不专业。修改器件的引脚一定要在原理图上修改,然后更新到 PCB图
2.copy的原理图,要修整理一下,把元件封装等检查一下,连线检查一下,编译通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更新PCB图呀?难道是要从新做一张吗?能不能把具体每一步说一下?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