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BQ25504_Launchpad BOOST太阳能采集板 +晒图

楼主:
上周这个板子就焊接好了,做了点简单的测试:

1.把1F5.5V的超级电容先两端短接,把电容里面的电放干净,在室内的弱光条件下,测电容两端的电压的变化,30分钟左右就在室内充到了1.9v(室外阴天)。
2.板子上的太阳能电池片是0.5v每片的,在太阳下的电压串联为1.5v
3.在室外同样是阴天弱光的条件下,从1.9v开始充到3.355v用了1小时40分钟
4.板子上的设计的充电电压最大为3.3v

网友A:
设计不错,比较清爽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错,比较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呢!
谢谢,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C:
这块电池板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电池板有淘宝链接吗?
已经下架了

网友D:
不错,很有思想,我就想不出这样的设计,简单实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很有思想,我就想不出这样的设计,简单实用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充电电流多大?
电流没测,我测的是充电的变压变化

网友F:
楼主那是所谓的超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是所谓的超级电容吗
是的

网友:
看着比TI那个还牛啊。电源使用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