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采集数据,处理,并输出

楼主:
如果用DSP对模拟信号进行处理,请问需要哪些模块组成系统,来完成  数据采集,处理,输出三个过程。

网友:
定时器和AD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看你的需求,广义上说:前端: ADC这个如何选择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假设你选择的是并行的ADC,那么经过采样的数据直接与DSP的D0---D15或者D0--D7等数据线相连接,DSP对采样的数据进行算法处理。输出过程,也需要你根据需求进行选择,假设你是需要将DSP处理后的数据通过无线发射出去,那么你需要选择一个高速DAC,将处理后(包括调制解调等)的数据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经过放大和射频匹配等。

网友:
如果采集数据部分用到了FIFO,且FIFO没有地址线,将FIFO定义为CE1空间,并用半满信号触发DMA传数据,能否连续正确读数据?输出部分只想让数据引到外部引脚上,便于示波器观察,则输出部分需要用到哪些外设或模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