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装UBUNTU

楼主:
准备工作
ubuntu镜像iso
Unetbooti:linux写入工具
BOOTICE引导设置工具
U盘一个
第一步,使用unetbootin向U盘写入Linux系统ISO镜像。

用于在重启之间保留文件的空间”这里设置一个空间大小,
例如可以是1024mb。这样的话,每次重启livecd,上次开机操作安装的软件,数据,都会保存下来。
这个选项对于基于debian的linux系统都有效的,例如ubuntu,kali

为什么要用Unetbootin写入呢?UltraISO不行吗?原因是仅仅把系统写入U盘是无法启动的,还需要用syslinux来引导,syslinux实际上是一个极小的Linux系统,只起引导作用。而Unetbootin恰恰自带了syslinux,从上图也可以看到,这样就免去了手动安装的繁琐,UltraISO不具备此功能
第二步,使用BOOTICE设置U盘引导。

在弹出的界面配置主引导为UltraISOUSB-ZIP+。

设置完成后关掉这个界面,回到主界面点“分区引导记录”

看一下分区引导记录是不是syslinux,不是的话配置成syslinux

再次回到主界面,点击“分区管理”。

看看U盘是否设置成了活动分区,有A标记的就是活动分区,如果没有的话,点“激活”即可。如果没有设置成活动分区,电脑从U盘启动的时候会无限弹出“Start from USB……”

此时U盘系统就可以在开机时启动了,这里要选择usb设备为第一启动设备

网友:
用的是个没有牌子的USB2.0 U盘,速度超乎想象啊,比预期的要快很多,开关机都很快,使用中有时会卡顿,可能是发生了U盘的读写操作吧

网友:
感觉比虚拟机什么的快多了

网友A:
还是习惯用软碟通装。关机确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习惯用软碟通装。关机确实快!
看来有经验啊,想问下开机选择那个地方的几项都有什么区别,还有安好之后桌面有个install ubuntu14.04.1 LTS是把系统安装到硬盘的意思吗

网友:
试试看 似乎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不错 步骤很详细 太给力了!
===================================

网友B:
顶一个,另外打听下,制作这个系统盘写入镜像的时间大约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另外打听下,制作这个系统盘写入镜像的时间大约要多久?
取决于你的U盘写入性能,大约几分钟吧,不是很长

网友C:
楼主第三张图发现U盘是朗科Netac,U盘的发明专利所有者的,如果那个软件识别没错的话,朗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啊。

网友:
玩这个就是看中 桌面炫了  install ubuntu14.04.1 LTS是把他装到硬盘上 但在 windows下的 分出来一块空闲的区域在安装到硬盘上 (装好启动可能还是windows 的找软件重建启动项)  我是按照优酷上有个 秀才ubuntu的教程弄得 哪里有怎么设置绚丽的桌面  还有txt乱码的怎么设置   主要还是ubuntu论坛   。现在ubuntu桌面被瞎折腾成桌面啥也没有了  没办法只能进UBUNTU 2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三张图发现U盘是朗科Netac,U盘的发明专利所有者的,如果那个软件识别没错的话,朗科的质量还是很不 ...
我做的时候没有截图,这个图是网上找的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收藏!

网友:
我用的双硬盘安装的双系统

网友:
怎么不用官方推荐的 Universal-USB-Installer,这个流程要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