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可编程电源,上面用了不少TI的芯片

楼主:
2颗16位DA,一颗24位AD; 不过这电源老坏; 有一个叫的蓉儿朋友,买了他们的电子负载,不到1天就坏了,不过幸好返修包邮费;不过厂家的态度挺好的; 曾经的经历: 有一次刚好客户过来参观,用了这家公司的电源,给这台电源通了AC220V后,电源竟然无缘无故冒烟; 打开看后,里面的电容爆了,后来询问厂家,厂家说中间有一批电容买不到好的质量的电容,用上了几个耐压不够的; 个人看法: 150V的可编程电源,变压器的输出,170V,结果整流滤波后,可达240V左右,你们用1000uF/250V的电容,不爆才怪; 电压电压不稳定,升高的时候就麻烦了; 每次开机都要小心点; 1、里面用的就2个EE精密电阻,大部分都是水泥电阻,水泥电阻的温漂可是很大的; 2、另外以前测试下来,你们的电源响应很慢; 3、还有你么说的0.01mA,输出的管子是BU508A(用了均流电路),三极管的漏流可不小哦; 4、交流电源部分,串了个热敏电阻; 5、通讯未加隔离,需要通讯的话,还要配根你们的线; 好像要加300还是200人民币(内部用数字隔离芯片,磁耦合); 6、关于电压回测,好像60V以上不行的吧?? 官方网站故意不标出; 7、主要模拟芯片 2颗16位DA,一颗24位AD; 8、恒流限压、恒压限流电路 也有不少问题,老坏,呵呵; 9、板子也不清洗 完全是小厂的工艺; 10、过孔也不盖油;

网友A:
内部结果很工整,挺漂亮的
不能修修再用吗
===================================

网友B:
主控用的 C2000?

网友C:
查到电源老坏的原因了吗?

网友D:
这个电源还是可以的。不注意看时,还以为是老HP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结果很工整,挺漂亮的
不能修修再用吗
早就修好了;个人感觉这样比较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用的 C2000?
不是,主控是台湾的单片机;AD,DA都是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还是可以的。不注意看时,还以为是老HP电源呢。
个人感觉:还是吉时利、安捷伦、CHORMA、ITECH的好点;
这4家的都用过;

不过ITECH(艾德克斯)的也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电源老坏的原因了吗?
电源输入,整流滤波后,电容选的耐压不够;还有恒流限压部分也有问题;

网友E:
我吃过用水泥电阻来做电流取样的大亏了,现在改成50mO的取样电阻,或者可以使用康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吃过用水泥电阻来做电流取样的大亏了,现在改成50mO的取样电阻,或者可以使用康铜丝。
恩,是的。康铜丝还是不错的,淘宝也容易买;温漂低;
还不会坏,最多也是烧管子,也不会烧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