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还是单片机吗

楼主:
STM32F1定位单片机没问题,可是STM32F4还是定位为单片机吗??那么多强大的功能模块,和arm9 s3c2440比起来也就是差了MMU(内存管理单元)吧,也就是因为MMU没办法跑linux,是因为这样吗??主频也跟不上2440!

网友A:
个人理解,单片机可以看成CPU+外设的单片IC解决方案
intel高兴的话,i7+外设,也是一种单片机
STM32F4依然还是单片机,只是ARM内核CPU+各种外设
至于MMU,看内核需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单片机可以看成CPU+外设的单片IC解决方案
intel高兴的话,i7+外设,也是一种单片机
STM32F4依 ...
按照这样说,arm9 s3c2440也是单片机了啊!我感觉是否是单片机在于能不能跑linux 这样的大型系统

网友:
摘点度娘的话:
单片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其实现在界限很模糊了的

网友B:
是单片机,这个要看内核,cortex-M系列的,再怎么强大,也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点度娘的话:
单片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 ...
是啊,界限模糊了,但是一点很重要,单片机集成了RAM与ROM,但是非单片机的话一般要外接SDRAM,NAND OR NOR FLASH,一个用于工控一个用于消费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单片机,这个要看内核,cortex-M系列的,再怎么强大,也是单片机。
cortex-m4已经很不错了啊,以内核为区分不太合适吧

网友:
但是ARM9 S3C2440叫做什么呢,SOC?处理器?

网友:
现在的界限的确越来越模糊了,有些交叉的感觉。

网友:
MCU\FPGA\DSP等等,这些东西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网友:
就像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之间一样,越来越模糊

网友:
大家叫的单片机实际是mcu,同样的有mpu,dsp,cpu等处理器的面向类型。
面向功能集成的叫mpu,一般带有各种总线、图形处理器、带内存管理
面向外设控制的叫mcu,一般直接和数字量、低精度低频度模拟量打交道,
面向数字运算的叫dsp,这不用说了,数学变换的各种支持,循环、分支的各种好的不好的特性支持
面向服务器和桌面市场的叫cpu,这也不用多说了,除了主频和核数,功耗也是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