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为什么IAR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14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5 次
       使用IA77.0,ST-LINK对Open1081编程时,无法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中,

提示为: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查看这一提示的以上警告,均为校验错。即烧后读出时,芯片中的数据和要下载的数据不一样。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可以把LOG上传上来 看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芯片中的数据和要下载的数据不一样
---------------
哪个字段是不一样的  建议把文件也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中的数据和要下载的数据不一样
---------------
哪个字段是不一样的  建议把文件也上传一下
基本上都不一样。---除了恰好相同的
下载的每一个字节都有提示,提示相当多,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应该是IAR下载环境设置有问题 建议重新审查一下 下载时全部擦除芯片试试